请教一下bios的问题。

楼主(2009-05-03):
看见这么多人修主板经常都要刷bios,为什么一些客户根本连bios是什么都不懂,更别说是刷bios了。但是偏偏他的主板的bios资料会损坏的呢?

请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
我遇到的板只是放一下电,没对BIOS重刷,我也想知道刷BIOS是什么意思,这个固化在主板的上资料有那么容易损坏吗?刷的话怎样刷,用什么工具刷?

网友:
BIOS 即基本输入输出系统,是被固化到计算机主板上的CMOS芯片中的一组程序,其主要功能是为计算机提供最底层的、最直接的硬件设置和控制。BIOS既然也是程序,就必然存在着BUG,而这些BUG常会导致莫名其妙的故障,例如无故重启,经常死机,系统效能低下,设备冲突,硬件设备无故“丢失”等等。
可用编程进行刷写.如果升级的话,有的可在线刷BIOS,直接在系统里用程序刷写就可以了.放电就是恢复出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