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 加焊显卡后 档38了

楼主(2009-05-03):
T30 加焊显卡后 档38了 有没有朋友们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北桥 内存座都加加焊了 还是不行? 我想可能是显卡坏了
就是觉得奇怪 显卡如果加焊坏了 会档38 嘛 38都说是内存 我觉得是显卡才是38
有没有朋友碰到过和我一样的问题
显卡

网友:
挡38是内存,但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加焊显卡? 还有这个机器本身就容易挡38,一般都是槽子坏,你现在挨个加焊一遍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练手吗? 还是闲得慌? 内存槽子很多人焊不好的,焊过了不代表焊好了,还是再仔细查查吧,显卡挡38的 就见过2次 还不能完全确定是 你说的这种头一次看见

网友:
机器拿来的时候,凉机能显示的 但开一会就不行了, 那这个问题想了一下就是显卡问题
所以想都没想就加焊了一下 结果就在不开机了 档38
相关的都加焊过了 就没换过

网友:
如果焊了内存还不行就再换过北桥来试
我有个T41也当38,刚开始还有个巢可点亮,后来两个内存槽都不亮了一直当0038 ,
我一狠心换了个855PM, 哈哈,居然好了

网友:
T30好多人都碰到过 档38 可是我加焊过内存座子就没好过 最好的一次也是时亮时不亮 愁人呀
明天换个北桥 在试试吧
看到过别人说 换南北桥显卡 都没修好过
心里都没底

网友:
重做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前几天我遇到的问题跟你一样 走来很多弯路,最后换个新北桥搞定 你 可以 试试

网友:
不一定是内存有可能是BIOS

网友:
BIOS 可以排除的。因为在同样一块板的BIOS 都不行! 还是内存槽机会大

网友:
有可能你加焊显卡的时候把北桥搞虚了,听哥的,把北桥再做一遍

网友:
有可能是做显卡时在北桥做坏了,两个芯片靠的近

网友:
你做 的时候有可能把北桥做虚了.你先打一下,不行了,在加旱北桥

网友:
应该不是内存槽的问题 我遇到过 换过内存槽还是38 最后做北桥好了

网友:
北桥也做了,还是不行,应该就是显卡问题和内存没关系 28才是内存 感觉好象显卡坏了

网友:
继续努力,好了吧结果通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