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用的5200显卡花屏,刚刚用MATS测试的结果

楼主(2009-05-03):
显存补焊后,没想到小花变成了大花,目测没有发现补焊短路的地方,用MATS测试结果如下: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17130            0
FBA[63:32]           0        17130            0
FBC[31: 0]           0     21117553            0
FBC[63:32]           0        1713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21168943
Unknown Error Count: 0
换了几个版本的MATS,结果都是一样,难道是GPU有问题,又找了一块5200好显卡测试,结果跟上面一样,不可能好显卡的GPU也有问题吧.无奈,把论坛上发的所有版本的MATS都下载下来,一个一个测试,总算找到问题了.
       下面是刚刚测试的结果:
Tested from 0 MB to 128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0
FBA[63:32]               0
FBC[31: 0]        21115520
FBC[63:32]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21115520
Unknown Error Count: 0
大家帮忙看一下是哪颗显存出问题了,在什么位置?这张卡的显存分布是上面4颗,右边4颗.看论坛上的帖子,短接显存颗粒55.56脚,判断颗粒位置,明天再试一下.

网友:
上面 最左边的坏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上面 左边数第二个

网友:
c16--c32上面 左边数第二个      c00--c16上面 左边数第三个

网友:
先仔细测一下地址线

网友:
坏的是整8位哦
这种好象不是虚的问题
弄了好几块都这样了
如果是1、2位而且不连的就是虚或断线
但整8位坏的我现在还没弄好过几片

网友:
不管怎样,还是想换显存颗粒试试看,这几天在找同样的颗粒.elixir N2DS12H16CT-5TB,易胜的容量为16MB 位宽为16bit,5ns的颗粒.

网友:
整八位遇到过加焊就行了,但这种情况少一些,多数是显存坏了.

网友:
量量周围的150电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