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 没有待机电压

楼主(2009-05-03):
请看看图,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正,谢谢

网友:
不好意思,那个PU2的3脚电压的正确之是3.7V输出是3.2v  哈哈,这个计算出错了,请见谅

网友:
看过老彭的 A80预加点火电路,还是有些不是很了解。
看到楼主的故障实例 好像有懂了一些 谢谢

网友:
HP520的机器我遇到的几台都是MAX1999虚焊的

网友:
有图纸没?我的机器3.3V和5V,能充电、用电池能加电触发,用适配器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这个板上找不到MAX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