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PU供电电路检修方法

楼主(2009-05-04):
最近遇到很多机器,都是没有CPU供电,因为CPU供电芯片要正常工作,需要提供的信号跟其他供电芯片的不太一样。
    至今不太清楚CPU供电芯片的工作原理,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求大侠们传授点CPU供电的检修经验吧,小弟跪求了。修得头都要爆炸了。

网友:
先找到CPU的供电芯片是那一个,然后再找找这个芯片的PDF,再找到这个芯片的供电和开启信号是那一个,然后就跑线路了,不过有的CPU的供电芯片是需要5V的这样就要查查这个5V是那来的,也就是说要保证系统供电单元要正常。

网友:
有时候确实不好修。因为CPU供电是多相输出,任意一相有器件有问题,Vcore都会停掉。而且Vcore的反馈也有越来越复杂的趋势。最好有个示波器吧,修起来可能会轻松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