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求救ATX电源问题

楼主(2009-05-04):
我是一所大学计算机协会的成员,平时就义务帮同学修一下电脑。前几天一MM的电脑坏了请我帮忙修一下,我检查后发现是电源坏了。MM问我还能修吗?看着她那充满期待的大眼睛,又自恃有点电子维修技术就拍着心口说:“小意思,包在我身上!”
    回到宿舍开工,发现这是一个中昌铁牛P4-350的杂牌电源。接上电源用数字万用表一测没有+5VSB电压,拆开发现是典型的KA7500+LM339N电路,大致与附件中的LWT2005型电路相同,只是开关管不同。换个辅助开关管C5027后, +5VSB电压有了,短接PS-ON电源工作各路电压输出正常。正高兴这么容易就修好了,突然T1附近发出“叽叽”的异响 ,马上断开PS-ON,异响消失,再接上声音又出现。查相关电路没发现问题,只好试着将KA7500换成TL494,推动管c945也换了问题依旧。待机时测得TL494的8,11角电压均为2.31V,工作时为1.88,两只推动管Vc均为4.02V,Ve=1.54,看起来挺正常。后来发现工作时两只主开关管13007电压发配不平衡,但C5.C6两段电压是平衡的。工作时+300V实为288V,测得Q01的Vce=160V,Q02的Vce=130V,而且不稳定。测Q01,Q02没问题,但还是将其换成13009试一试,结果没用。失去方向的我甚至把好的均压电阻,基极电容(10uf,50V),滤波电容C5,C6,推动变压器T1,继流二极管D1.D2都换过了 ,但那烦人的还在耳边响个不停。到此时我已经跟这电源耗了三天,而那MM打了几次电话问我修好了没有,说急着用电脑。我只好硬着头皮说:“快了,快了。”
    走投无路的我只好到论坛里发救命贴,希望各位大哥多多帮忙,小弟的终身幸福可全靠你们了!

网友:
想博美人一笑而力有不足的话,先把自己的电源借给她用几天,来个缓兵之计,搞好了再换回来。或者买个二手电源,把外壳保留,电路板换了还给她,这样mm是绝对看不出的。更绝的是把自己整台电脑借给她爽几天,这样她不请你吃饭都不好意思啊,哈哈。
言归正传,看你的描述都很详细了,推挽电路基本正常,输出没有保护,但是两个主开关管激励不平衡,你要查两个13007周围的所有电阻、二极管、电容,还是不行的话换耦合电容C9、两个大滤波电容也换掉试试。故障集中在高压侧找一下。
还有我把图换成论坛上的图了,减轻服务器负担。

网友:
楼主的图中有好几处错误的地方,使用时还需多加注意。

不知是否试过带负载测试?如果带负载后响声消失,二个开关管电压恢复正常,那么这个电源就已经修好了。响声只是电源设计时不完善所致。

楼主已经对电源进行过推动电路的相关测量,初步判断494无问题,二个开关管电压不相同,说明二个开关管可能:
1,开启占空比不对称。一般494不会出现此类问题,而与494 8,11脚外接的推动电路有关。
2,二个开关管的工作电流不相同。换句话说就是开关管相对应的负载不一致。
3,推动电路次级即开关管基极电路有问题,导致其中一个开关管工作状态不佳。

提供一个判断故障区域的办法,希望能有用。
以楼主的图为例,把图中C9通往开关变压器主绕组的线路截断,在二个主开关管中点与C9悬空点接一个220V100W灯泡(即以灯泡取代开关变压器)。通电并短接黑绿线,测量开关管中点电压。
测量结果及故障可能:
1,二开关管电压平均。说明推动电路正常,开关管工作正常。故障可能发生在主变压器,及其后的整流二极管。
2,二开关管电压不平衡,鉴于之前楼主测量的结果,可以认为494二路输出占空比相似,推动管及推动变压器正常。如果确认代换上去的二只电解电容是好的,则重点检查主开关管基极电路的二极管,电阻等。

个人认为,494 8,11脚外接元件及推动电路的元件需要仔细检查一下,有些时候测量电压并不能发现问题。

网友:
三极管是流控元件,如果功率管基极的电流不同,集电极电流就会不同,Vce自己就有差异。
楼主主要检查两个功率管的基极电压和电流,进而查出障碍电路。

网友:
还有电容C9主要是用来处理不均衡问题的,楼主也要查查这个电容。

网友:
唉!我终于逼迫投降了,因为各位大哥指点的方法我几乎都试过了,但没有用。我先按照二楼的方法把图中C9通往开关变压器主绕组的线路截断,在二个主开关管中点与C9悬空点接一个220V15W灯泡(因为找不到这么大的),测得二开关管电压不平衡,竟相差220V,494 8,但查11脚外接元件及推动电路的元件又发现不了问题。没办法我只好把主开关管基极附近的二极管、电阻、电容、耦合电容C9都换了。哈哈,有救了!不过不是问题解决了,而是那MM打电话告诉我她买了一个新的,叫我不用修了。我跳到床上倒头便睡,因为这时好好睡一觉比什么终身幸福更需要。

网友:
T2变压器和大电容中的一个的可能性最大。不要就此放弃。

网友:
回复 网友A:

理解电源的原理比较深刻 实际中好多配件都换完了还没好 同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