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701F开一会黑屏

楼主(2009-05-04):
如题,一开机显示就听到高压板有吱吱的声音,高压板背面有两个MOS管,上管看样子很热把正面都烤黑了,不知道哪里有问题,会造成这种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很常见,就是5707中间的电容坏拉,找个好的换上就好拉.

网友:
自已收索一下论坛上的明基液晶维修.

网友:
晕。没找到啊

网友:
我这个显示器是benq t705,,上面没有什么5707  9024的,是有一个16脚芯片和两个MOS管组定,上面型号看不清了,这两天MOS管其中有一个很热,把周围都烤黄了,开机显示后里现还有吱吱的声音。是电容问题,还是变压问题呢,不会是哪个16脚芯片的事吧。。。

求助中,大哥们快帮帮我吧

网友:
这些问题是明基的通病,修过很多了。
主要问题在于连接高压变压器的几个MOS管。
还要注意虚焊的问题。

网友:
加焊,换管,换电容

网友:
明基的通病,换那几个元件同时也要加焊

网友:
明基通病哦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用问吗?一些通病,自己仔细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