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害羞的显示器

楼主(2009-05-04):
一台比科PK-700A显示器,场下部无法调出来,进系统后场幅向上调到100,但工具栏始终像害羞一样无法显示,场幅上下调整正常,调分辨率后过几分钟慢慢就成一条1CM宽的亮线.
拆机后观察,场管用TDA8172,现已代换但故障依旧,PIN2/PIN6脚电压为12-13V,PIN3/PIN4脚电压为-12-13V,场扫描线圈电压为3.1V.外围电路已查,都未发现明显故障,请同仁指教!

网友:
请同仁指教

网友:
场扫描线圈电压为3.1V.不对。把其他脚都测一下电压,报上来。

网友:
PIN2/PIN6脚电压为12-13V,PIN3/PIN4脚电压为-12-13V,场扫描线圈电压为3.1V.

网友:
代换一下行场振荡IC的场AGC电容.

网友:
你量的电压是直流的还是交流的?如果是交流的就是输出驱动不足,你还是查一下场输出电路的电容吧!

网友:
版主说得不错,电容,就是很小的那种在场输出附近的一般是63V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