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滚动条滚了两圈就死机了,安全模式能进桌面,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05-04):
蓝星电脑是精英L4IBMGL2主板,系统装不上,硬盘也格式化了,用克隆板的系统装机,系统滚动条滚了两圈就不动了,死机了,运行安全模式能进桌面。内存,硬盘也换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怎么办啊?

网友:
那你就看下,南桥管理的外设部分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你可以先摸下声卡,网卡,COM口芯片是不是发热,
然后把他们都给屏蔽了,再试下

网友:
看看有没有更新的BIOS文件,刷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