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播放歌曲电影吱吱响

楼主(2009-05-04):
索尼VGN-B99C开关机声音正常,就是播放歌曲电影吱吱响 换过驱动  请教各位了

网友:
你可以重装一下播放软件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暴风应音  千千静听 都换过了 都不好

网友:
我碰到过,重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先软后硬了,

网友:
重装系统就好了。~!!~   如果再不好的话。~!  就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声卡驱动重装就OK了!

网友:
你用系统自带的播放器播开关机声音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