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时间不准,每天都会慢几十分钟,该修哪里呀

楼主(2009-05-04):
CMOS电池有3V电压,也能保存设置,就是时间不准确
电池

网友:
跟时钟频率不准有关系,

网友:
你换一个32,768是一 下,不可以就是南桥了

网友:
见意换晶振的同时,连谐振电容也换了

网友:
换晶振的同时,连谐振电容也换了
此法可行

网友:
换晶振吧,如还有问题换晶振电容,要是还不行就可能是时钟脉冲发生器芯片坏了

网友:
谢谢各位了
修好了再回复大家

网友:
我修过。换南桥晶振

网友:
这种都是晶振坏吗,发电池没关系吗,

网友:
以上朋友说的如果还不行,那就杀杀毒吧,我试过最后是杀毒才修好。

网友:
你放过点没啊!以前修过一台,BIOS放电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