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华硕PTGO1-LA开不了机!!

楼主(2009-05-04):
PTGO1-LA不通电,但强行通电CPU 内存都可通电! 排针电压正常,经查找此主板开机电路由ASUS A8000 芯片控制,怀疑此芯片损坏,不知可以用什么芯片型号代换...急!!!!!!!!!!
开不了机

网友:
这个芯片是华硕专用的不可代换,开机还有小三极管,你在仔细检查看有没有别的原因

网友:
开机三极管测量,阻值正常,现在就是怀疑这个芯片出问题!!!

网友:
华硕专用芯片,一般不可以随便换的,只有华硕主板都有专用开机复位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