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FS315B 笔记本 待机0.02A 有3.3V 5V 不触发 谁修过?

楼主(2009-05-04):
SONY VGN-FS315B 笔记本 待机0.02A  有3.3V   5V  不触发  谁修过?请高手指点  谢谢   急~~~~

网友:
试过了  不行

网友:
很多SONY机器不通电..清BIOS放电就可以通电..有的机器会在几天后返回来.又是同样问题.杂解决那个放电时间长久的问题..

网友:
用电池开机吗??

网友:
如果是开机芯片是H8的.多数是它坏了.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的 没经验修过很多地方 后来无意把电池放电就好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放电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