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不开机

楼主(2009-05-04):
T43机器,加电不开机,代码卡能从开始跑,过38  到09最后停在DA上面。请问是哪里问题,谁修过,指点一下,内存换过,不好用!!!!谢谢

网友:
我不用跑码卡,用的电流检测,
T系统的很多有通病,好多修了不到一个月马上返修,头都大了,唉祝你好运啊

网友:
高手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