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机用FSP180-50SLV(PF)电源电路图

楼主(2009-05-04):
这是我自己根据实物绘制的,图中没有给出AK3511小板的电路图,因为还没见过它坏的。

网友:
我也有一块 FPS GROUPINC 小电源 型号是 FSP145-51C1,紫5V没有电压,R13上的贴胶有点糊了,不知1H0165R知如何测量?你这款的电路图能用上吗?

网友:
楼主把你的PDF转成[JPG文件了,谢谢你的奉献。我把图传上来吧。

网友:
怎么无法显示呢?也无法下载,
附件文件不存在或无法读入,请与管理员联系。

网友(2009-08-24):
12V只有11.2,怎么修呀?

网友(2009-10-21):
真正够专业!!

网友(2010-03-22):
请教萧老师都是用什么软件绘制的电路?

网友:
FSP好像就是全汉电源吧。帮很多品牌机做OEM的。这电路是典型的双管半桥。从线路上看,AK3511小板应该是就是KA7500B(TL494)的驱动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