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维修PDF

楼主(2009-05-04):
目录
第一篇 液晶显示器结构原理与维修……………………………………………………… 5
第一章、液晶面板(液晶屏)的原理与维修……………………………………… 7
偏光板……………………………………………………………………… 8
彩色滤光片………………………………………………………………… 9
背光板……………………………………………………………………… 11
框胶(Sealant)及spacer………………………………………………… 11
开口率……………………………………………………………………… 12
最佳分辨率与色彩数……………………………………………………… 13
常见的显示分辨率名称对照表…………………………………………… 15
目前常见的液晶面板种类………………………………………………… 16
液晶面板电路原理方框图………………………………………………… 22
背光灯管的更换…………………………………………………………… 22
液晶屏的常见故障及维修………………………………………………… 30
第二章、背光高压板的原理与维修………………………………………………… 31
高压板的电路组成………………………………………………………… 31
高压板正常工作的条件…………………………………………………… 33
常见的高压板故障现象及维修…………………………………………… 33
高压板的代换方法………………………………………………………… 34
电源背光二合一板的代换………………………………………………… 36
第三章、主驱动板的原理与维修…………………………………………………… 39
第四章、液晶显示器视频输入接口种类…………………………………………… 41
第五章、液晶显示器维修的一般判断……………………………………………… 47
黑屏………………………………………………………………………… 47
显示屏亮一下就不亮了,但是电源指示灯常亮………………………… 48
屏幕亮线或者是暗线……………………………………………………… 48
花屏………………………………………………………………………… 49
白屏故障…………………………………………………………………… 49
偏色故障…………………………………………………………………… 50
干扰故障…………………………………………………………………… 50
字符虚或拖尾……………………………………………………………… 51
第二篇 点屏配板入门……………………………………………………………………… 52
第一章、点屏配件…………………………………………………………………… 53
通用驱动板………………………………………………………………… 53
屏线与其它………………………………………………………………… 61
TTL 屏的接口形式………………………………………………………… 62
LVDS 屏的接口形式……………………………………………………… 70
RMDS 屏的接口形式……………………………………………………… 73
TMDS 屏的接口形式……………………………………………………… 74
通用驱动板专用屏线、转接板…………………………………………… 75
LVDS 屏线DIY……………………………………………………………… 82
其他配件…………………………………………………………………… 85
第二章、ISP工具…………………………………………………………………… 86
MCU 与ISP 简介…………………………………………………………… 86
ISP 工具…………………………………………………………………… 87
功能操作实例……………………………………………………………… 89
实例一:乐华升级头方式通用板程序烧写流程……………… 89
实例二、GM2621、GM5621 芯片通用板ISP 程序烧写流程…… 92
实例三、NT68FXXX 方案ISP程序烧写流程………………… 101
实例四、RTD2120L 系列通用板ISP 程序烧写流程………… 108
点屏基础知识…………………………………………………………… 113
烧写程序的命名规则…………………………………………………… 113
烧写程序的代换规则………………………………………………… 113
如何从屏定义看出屏的颜色规格……………………………………… 113
乐华2621AA配套程序批处理文件解读……………………………… 113
第三章、点屏实战之三星一体屏……………………………………………… 117
第三篇 品牌液晶显示器维修探讨……………………………………………………… 122
第一章 软件类故障的判断和修复……………………………………………………… 122
MSTAR 方案的ISP 读取………………………………………………………… 124
GENESIS 方案的ISP读取……………………………………………………… 128
NOVATEK 方案的ISP读取……………………………………………………… 133
MYSON 方案的ISP 烧写………………………………………………………… 138
SYNCMOS 方案的ISP烧写……………………………………………………… 142
WINBOND 方案的ISP烧写……………………………………………………… 150
MSTAR 方案的ISP 烧写………………………………………………………… 156
第二章 硬件类故障规律和通病………………………………………………………… 162
第一节、BENQ液晶显示器的故障高发部位…………………………………… 163
高压电路(Inverter)原理及常见故障…………………………… 166
第二节、BENQ典型故障维修…………………………………………………… 170
BENQ 典型故障检修流程图…………………………………………… 172
第三节、常见品牌显示器通病举例…………………………………………… 175
第三章 通用板代换维修的示范安装…………………………………………………… 185
后记………………………………………………………………………………………… 198
附1、部分品牌液晶显示器进入工厂模式方法…………………………………………… 199
附2、液晶配件、维修工具最新渠道价格表……………………………………………… 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