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华擎 I865P 检内存掉电问题

楼主(2009-05-04):
手里有块I865P的板子,测供电阻值都正常,在插内存加电的时候循环一次C1后跑13的时候掉电后自动加电可以正常跑代码。在加电不插内存的时候不出现掉电现象(内存已更换没有问题,实际测内存供电2.75V,内存AD线阻值正常)。请大家帮帮忙

后来我无意间测量了 CMOS 跳针的电压才1.8V 测电池够3V电压 找CMOS电路发现有一个102的SMD电阻阻值偏大 更换后 测跳针的电压正常了。

这块板子本身就是这样设计的,我觉得在加电的时候与BIOS中的内存信息进行匹配,相同则继续启动 没有则保存内存信息重新启动。  引起问题就是COMS 无法保存造成的。

网友:
你先重换一根内存试下,不行清理一下槽子~~~

网友:
内存已经测过是好的 再别的机器上没问题。内存的6条时钟没问题 。晕过去了 着急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这板北桥供电也是老出问题......

网友:
我认为这是华擎主板上很正常的现象吗?我修了老多华擎这样00的用起来很好啊!
我想这是板子的特性吧!

网友:
查一下供电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