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的四大工作条件都满足诊断卡上无反应

楼主(2009-05-04):
CPU的四大工作条件都满足诊断卡上无显示。我把BIOS芯片也已经换过了。证明BIOS是好的。我正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在板子上离北桥最近的地方有一块晶振我用万用表碰了一下。诊断卡上既然跑码了。插上内存也跑过了。在开机在复位也都好使了。不过我仔细一看这个晶振不是供给北桥的,而是给主时钟芯片的。晶振用表量了没有问题。在假负载上测量两个时钟的数值都满足。既然亮了我就把板子先放在一边,过了十多分钟在点这块板子就不亮了在怎么碰晶振也碰不亮了。我想请教一下有没有谁遇到过这方面的故障请指点我一下。谢谢。。

网友:
把那个晶振给换了,还有边上的谐振电容,最好看看波形!

网友:
先更换晶振,不行连谐振电容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