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pire3000不加电也没有待机!

楼主(2009-05-04):
今天刚刚修了个宏碁Aspire3000不加电也没有待机!没有触发哦!触发焊过了哦!!不知道什么问题请大侠帮忙一下!
问题

网友:
先测一下各点电压啊,不然没法帮你啊,说不定电源都没进来,

网友:
3.3V 5V都有哦 主电压进来了哦 !CPU好像没有3.3V 5V哦 !!

网友:
三五伏都有怎么叫没待机

网友:
待机电流!!是不是什么管子烧了啊 !

网友:
LZ 提问不太专业,没法回答,建议重新说明问题

网友:
可能你的稳压电源精度的原因。开关有电压吗南桥起振了吗

网友:
不好意思呵呵 !没有待机电流!按开机没有触发信号哦 !3.3/5V 有 电源管理芯片是1999

网友:
没有哦 I/o那边没有电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