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BM R50 CPU供电电压超高的原因

楼主(2009-05-04):
收到一台IBM机器,能够开机,但是测得CPU供电电压不正常,有时候是1.1V,有时候
是1.6V,两个CPU电感超烫。
     CPU供电IC是ADP3205,更换过该IC和两个配对的激放IC.情况还是一样,有没有哪个
高手遇到过相同情况啊?请指点小弟一下。会不会是CPU座子虚焊啊?

网友:
给CPU供电的电容有坏的吗

网友:
先换MAX1845,如不行再把1.2V 1.0V高频滤电容都换掉

网友:
有点想不通。CPU电压高和1845有关吗,我认为查下供电芯片的反馈脚。电压低有可能和CPU座有关。CPU的VIDO-VID4的高低电平控制CPU供电电压。但不会高出满功率运行时的电压

网友:
同样问题..换掉CPU供电.1845还是一样.电容也换过还是一样.

  在CPU电压过高的时候.你测下北桥上面挨着CPU座那边的电容..看有没有电压..要是没电压直接换北桥..

我已经修好两个了..

故障是开机一会死机..

不知道你的是不是同样问题

网友:
多谢各位兄弟,白色白色朋友说的方法试了。不过没有换,是补焊,因为板子上有三个供电芯片都是1845,测试了一下CPU和1845旁边的所有极性电容,觉得有问题的都换了。结果还是一样。CPU电压
依旧是1.6到1.7V左右,开机时间稍久就CPU掉电!
        诚实-维修朋友说的方法明天去试一下。如果还不行,重点研究VID和ADP3205反馈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