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0,网卡不认。

楼主(2009-05-04):
客户把机器拿来,有线网卡不认,无限网卡认了。把机器拆开,把网卡换了,装好,开机蓝屏。
重装系统,好了。可过了1天客户把机器拿来,不加电。请问下这是什么问题啊?
重装系统

网友:
把有线网卡去掉试试,如果可以点亮,查网卡供电,还有桥

网友:
网卡不认 在没有换网卡之前你有没有重做系统啊. 这种有风险的维修想好了在动手,能不开盖就别开盖.能不动烙铁就别动烙铁。如果是显卡硬件问题现可以. 建议用户配一个外置的网卡. 现在不加电也不好说和以前修网卡有没有必然的联系.是不是用户在使用的时候不小心别的 原因造成的. 只能慢慢试着差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先软后硬才是硬道理,

网友:
谢谢了,还是那网卡的原因,要找个一样的网卡才行。客户要出差,机子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