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换屏问题

楼主(2009-05-04):
在论坛上看了看帖子,也没有回答详细的,再次问问
NC6000从屏线上看应该是双六位LVDS信号线,屏的型号是141E,也是双六位屏,但是屏的分辨率最高只能上的1024*768,我感觉应该是显卡不支持再高的分辨率了,屏坏后用141X的屏换上后不能显示,
      1、是需要换那个EEPROM吗?
      2、与屏线有没有关系,是不是必须换双六位的屏啊?
      3、既然不支持高分,用双六位LVDS有什么用呢?
      4、还有的说屏上有反馈,有吗?在哪啊?

网友:
屏上有反馈,就是有个八脚的管,有一边的脚全部接地的,你找找看

网友:
那个八脚的不就是EEPROM吗?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普通屏,你换一个屏!

网友:
将以前老屏的密码芯片取下来,更换在新屏上,就可以了。基本上是焊接水平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