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A加电不亮

楼主(2009-05-04):
联想旭日410A,不加CPU开机电流到0.66,加CPU,电流0.79-0.82小跳后停止。不插内存,电流0.74-0.77-0.78,加焊CPU供电芯片,电流变化为:0.79-0.82-0.84-0.72-0.69-0.62-0.70到0.71停止,不亮。加焊时钟、BIOS、电源管理芯片,只剩下桥没动过。CPU供电0.93V,其他各蜗牛电感供电正常。CPU,内存都是好的。和410M的好机器主板对比,除了CPU供电电压不同410M的为1.2V,而410A的为0.93,其他的桥内存等供电电压都一样。我换410M的CPU到410A的主板上使用,电压能到1.2。另外在提供一组正常410A点亮时的电流变化值:0.43-o.80-0.82-0.81-o.62-0.59-0.57-0.69-0.65-0.75-0.82-1.01。现在的情况是:0.36-0.77-0.79-0.81-0.71-0.70-0.68-0.73-0.78-0.70-0.71不动了

网友:
附:内存槽也加焊过

网友:
跑什么码?别搞这么复杂。加焊不是万能的。我觉得确定了故障点后在加焊。

网友:
该主板 用不了诊断卡,没办法跑码,只能通过可调电源来判断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