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不是很花的显卡,加焊了一个显存变的更花了

楼主(2009-05-04):
本来不是很花的显卡,加焊了一个显存变的更花了,仔细看过了脚位没焊短路的,那是怎么的.,
显卡

网友:
怎么加焊的?底部加热还是顶部加热。加热温度多少。显卡花屏有时候是显存问题。不一定都是GPU脱焊。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
呵呵
不知道你说的 dr1 ts0p封装还是mbga封装
从新焊接你动过的显存
先用软件测试下 看看具体那部分 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