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故障

楼主(2009-05-04):
前几天接到一台摔坏的清华同方V30,故障是无声音和花屏,无声音的问题解决了,可是花屏的问题不好搞,只要动一动机器左下角,屏就正常,裸板得掀起左下角或直接按住北桥,一开始以为北桥被摔脱焊了,与是加焊 了北桥,无果,后又老虚到屏线,换完屏线也没成效,最后怀疑屏接口芯片,加焊了不行,没招了,发帖求教

网友:
说明一下,图片是借DOUDOUWEIXIU的,此主板北桥为PN800。

网友:
的确是有虚焊的地方
我估计还是北桥,这个问题我碰到过,只要动板子屏就不正常。后来换了板子,因为当时这个机器在保,没有办法修。

网友:
我建议你还是拿下北桥,重植株。在重焊,这样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把北桥 拆下看看,,有无BGA焊盘掉点,如果板子没有明显变型感觉就是BGA开焊或掉点

网友:
CPU座问题!前天我修一块精英K8M890M主板不定期花屏!先一样怀颖是北桥问题加焊故障不变后把北桥下了重植。。。唉还是一样。后来才发现是CPU座问题 加焊终于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