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31一亮就从启

楼主(2009-05-04):
今修一块MS-7131的主板是方正的电脑,V星代工的.原本是南北桥供电不上的,换了一个MS-6+的电源IC电压上了,但上CPU内存一点亮看到那方正的画面就从启,不上内存就没有从启,内存换好几条也一样,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BIOS问题的多,刷一下

网友:
我也想刷一下BIOS,但找不到啊

网友:
可能是电源不稳造成的,还是检查一下各路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看下外围
我也建议刷下BIOS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是BIOS问题,刷下试试

网友:
大家都要说可能是BIOS,那大家可以帮我上传个上来吗,谢谢

网友:
供电我都检查过了,一切正常

网友:
刷bios换io试试

网友:
我认为还是电源的问题,你量下cpu,内存的波形看看吧

网友(2009-12-15):
我的搞好了。。刷下bios就好了。。。你估计刷的不对。。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144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