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30片(双八)怎么转20针(双六)

楼主(2009-05-04):
20针双六的屏和30针双八的通用驱动板,想做一个30片转20针的转接口,不想买,求高手解答怎么改
20PIN双6定义:
1:电源2:电源3:地 4:地 5:R0- 6:R0+ 7:R1- 8:R1+ 9:R2- 10:R2+ 11:CLK- 12:CLK+   13:RO1- 14:RO1+ 15:RO2- 16:RO2+ 17:RO3-   18:RO3+
19:CLK1-   20:CLK1+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00欧左右)指针表20 -100欧左右(8组相同阻值)

30PIN双8定义:
1:电源2:电源3:电源 4:空 5:空 6:空 7:地 8:R0- 9:R0+ 10:R1- 11:R1+ 12:R2-   13:R2+ 14:地 15:CLK- 16:CLK+   17:地 18:R3- 19:R3+ 20:RB0- 21:RB0+ 22:RB1- 23:RB1+ 24:地   25:RB2- 26:RB2+ 27:CLK2-
28:CLK2+ 29:RB3- 30:RB3+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00欧左右)指针表20 -100欧左右(10组相同阻值)

我就闹不清多出的那两组信号线哪个用不上

网友:
高手什么叫 双八 什么叫 双六啊!

网友:
液晶屏接口的种类呀

网友:
30P片插单8,单6,双6可以转20P针插的单8,单6,双6,但双8转双6?

网友:
第一次离版主这么近,你的意思是8的不能转6的吗?

网友:
简单去市场买个就OK了管他什么转不转的

网友:
按你这样的要求 是转不了的

网友:
你把话说清楚,通用驱动板的信号输出是通过程序可改变的,你只要使用20P针插双6的屏线,接在驱动板上,再写上对应的程序就可以了。可不是30P片双8转20P针单6.

网友:
靠 这么简单的问题 非要要说的这么复杂 把信号线和时钟分别连起来就OK

网友:
你把话说清楚,通用驱动板的信号输出是通过程序可改变的,你只要使用20P针插双6的屏线,接在驱动板上,再写上对应的程序就可以了。可不是30P片双8转20P针单6.
引用 网友A:

哥,等下我把通用驱动板的型号给你,能给我个程序吗?还有接口定义,我刷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