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 原装板 D865PERL换完IO后不支持赛扬D2.66。

楼主(2009-05-04):
本人有一块INTEL 原装板 D865PERL原来是不加电,IO发烫,换完之后能加电了,就是只能支持C1.8的CPU,P42.4的和CD2.66都不支持了!本以为是IO的事就又换了一个,结果还是一样,还是不支持CD2.66,我真是没法子了,希望有遇到过这样问题的高手给指点一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INTEL 原装板 D865PERL本来只支持p4c制程以前的cpu,cd和p4e都不支持的,你再查查资料

网友:
865PE的板子不支持CD,那什么样的板子还能支持,就中不弄不明白,这块板子原来是可以支持CD,就是换了IO后就不行了,真头痛

网友:
上CD2.66后什么现象?是不跑码还是无VCORE

网友(2009-06-27):
此主板,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我刚上了CD2.66,和P4 2.8E(1M800外频)都能很好的支持。请不要乱回答,误人子弟

您不认CPU的问题,可以刷BIOS,和检查CPU插座,时钟来解决

回答完毕,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