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7300GT进系统无显

楼主(2009-05-04):
用VGA模式可以进,但调整分辨率或颜色质量就无显.测试过显卡供电正常,不懂是什么问题.有经验的朋友
帮忙看看是显卡哪里出问题,解解惑,在这谢谢了.也重新加焊过了.

网友:
显卡驱动与系统不兼容吧

网友:
先看外关有无电容损坏。
还有就是GPU是否不良。
驱动是否支持

网友:
显卡驱动的问题,去官方下个。

网友:
换过一块一模一样的显卡运行正常

网友:
一般该类问题 出在gpu 是否虚焊是否损坏
bios问题也有但几率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