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蓝屏

楼主(2009-05-04):
DDR400 512M内存可以点亮进入系统,进到系统提示有文件出错点提示框的确定后几秒钟后死机接着蓝屏,请问如何解决?????高手请提示一下

网友:
内存是KingMax的

网友:
用“RST”软件测试后将图发上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
按以往经验是内存问题,换内存应该搞定。

网友:
先把金手指清理干净,,再试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
用RST测试没问题,金手指也是干净的.
怎么也解决不了.哪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会不会是内存挑主板

网友:
内存 兼容!?

换主板

AMD INT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