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4显示器的分辨率问题!【有图】

楼主(2009-05-04):
前些天朋友给了台淘汰的显示器,我放自己店里用,是山寨15.4宽屏
郁闷的是只能上分辨率 1024*768  字体有点虚  查了资料 15.4的应该都在1280*800左右吧
但这台上了后 更模糊  奇怪     曾经维修过     请问会是哪里的 问题???图是手机拍的
山寨就是简陋 呵呵

网友:
调一下聚焦旋钮,还有就是显像管管座可能赃了。

网友:
2楼的朋友,看清楚了,人家说的好像是液晶的呀!
类似故障多是高压及灯管部分.
同时你也需看一下你的刷新频率是不是调的不对.

网友:
还是该分辨率啊!一点点调着试试!

网友:
不行啊  郁闷  谁知道怎么回事啊?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是水平信号问题,可以检查VGA接口和电路以及信号线是否有接触不良或漏电。

网友:
调一下聚焦旋钮,还有就是显像管管座可能赃了。
引用 网友A:

你可真有意思,人家有图传上来了,怎么让人家找聚焦呀,
我想可能这个屏是不是有点老,早期的屏分辨率都很低,有可能这个屏分辨率不是你说的这样,
可以查规格书,看这个屏的分辨率是多少吧

网友:
换个驱动板再试试看,如不行,就屏有点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