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AMD939

楼主(2009-05-04):
有一个精英AMD939主板
出现的问题是CPU不工作
   但是电压全不都有
     CPU也换过了还是不工作
         但是不知道详细的电压
          有维修资料或者经验的师傅们
             帮帮忙谢谢

网友:
是什么芯片组的板子啊,说清楚

网友:
nvidia的心片组

网友:
牛哥?!INTEL 做AMD的板子?我倒!

网友:
多半是主板没有复位,维修其来说简单在简单,说难也难

网友:
AMD板用INTEL的芯片组
LZ自己生产的

网友:
LZ你是标题党啊,你的是维修经验还是求助贴子啊,扣分了喔。

网友:
说错了吗
  干吗啊你们

网友:
是NVIDIA芯片组的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PG一个个查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