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长城ATX-300P4-PFC烧了,各位帮帮忙!

楼主(2009-05-04):
我的电脑是接UPS后备电源的,一日我的UPS“噼”的一声就没反应了。起初我以为是UPS坏了,电脑便直接接入了市电,谁知那长城ATX-300P4-PFC也“噼”的一声冒烟烧了。市电没问题,我换了一个电源电脑就可以开了。推断是长城ATX-300P4-PFC内部短路造成UPS损坏!下面是电源烧了的部份,请高手看看是哪里的问题,还可以修复否?

网友:
辅助电源烧啦,修吧,查下整流桥

网友:
是桥整电路有二极管有击穿了吗?

网友:
刚查了,四个二极管正常……

网友:
是待机电源开关变压器  如果里面线圈没砸间短路 可以打开黄胶带 接好继续使用  如果里面线圈砸间短路了 就没用了   要换新的  一般不好配 没卖的  你可以找修电机的师傅帮你重绕线圈

网友:
多谢楼上的,我也查了,烧了不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