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30M

楼主(2009-05-04):
我刚收的  DELL 630M本 就是屏坏了。自己换了个屏。换完以后能亮是能亮,但亮度调节有问题,正常调节应该是均匀递增或是均匀递减。可换屏以后就能调出2种亮度。高压板接触良好。是不是和我换的屏有关系呢。
用着到没什么问题,可亮度调节功能失调了,总觉的有点别扭。希望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下。在下先谢谢了!

网友:
DELL的机器屏上是有个码片的 可以从旧屏上拆下来将新屏的码片换掉看看.不过如果烙铁焊接技术不好的话就作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