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一个怪问题!

楼主(2009-05-04):
我发现有的主机接显示器后屏幕上面有一快黑色的,什么都没有。但是鼠标可以以上去。有时候改改分辨率和桌面就好了,但是有时候怎么也该不好!请问大家着是什么问题啊?怎么解决啊?小鱼求助啊!谢谢大家!
桌面

网友:
先确定你的外备设备是完好的--------
方法有以下几种:
1、换显示器试(如你所说的调节显示器分辨率)
2、重新装系统
我还没碰过,这些只是我针对你的提问所回答的

网友:
太笼统 不大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