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跑26

楼主(2009-05-04):
技嘉的主板跑26 显卡报警,独立AGP的 。显卡是好的。AGP阻值电压正常。就是不显。求高手解答 BIOS 有刷过

网友:
丢了他.换个新的~!

网友:
26有2个含义。1是显卡没启动,2是显卡非致命性故障

网友:
哦 谢谢了 3楼的师傅

网友:
我也认同上面这位所说的,其实电脑是一个整体,其它方面有问题也会导致不显示!
还是仔细检查,在发表意见!

网友:
有可能是AGP显卡插槽有问题,我以有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确认北桥是好的,?  我昨天也遇到这样问题,./

显卡插上跑过内存.显卡不过..压了下北桥.好了.

网友:
是intel的还是AMD的板子,NF3 NF4的板子好多就是因为桥空虚引起的不过内存和显卡的。你好好看看

网友:
上个PCI的显卡看能不能点亮,如果能亮检查北桥是否空焊,北桥到AGP是否断线,打AGP 槽。电压,时钟,复位,AGP-AD线,,个别主板,内存槽接触不良也可导致26.
如果上PCI显卡也不亮,那只能围绕南桥找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