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台式机电脑主板754接口装不上系统求助朋友

楼主(2009-05-04):
清华同方台式机电脑主板754接口装不上系统,装系统到100%后,再重启后检测完刚要进桌面就黑屏,(用的是原机代的盘)用其他系统盘装也一样,检测CPU,时钟,复位,内存,所有供电都正常,SB  NB电压正常, 一开始是能点亮的 我测了是有CBE电压的,就零点几付, ,后来换个内存供电的电容,一边用烙铁加热,一边用手往下拉电容,还左掰右幌着电容,最后还是很费力的换好了,上电就点不亮了,唉,好事郁闷,就开始检查主板上的测试点,就是没CBE电压了,其他的都正常。  怎么才能恢复CBE上的电压呢(是不是我换电容时把主板层里的走线弄坏了呢,在说也不至于吧。想不通了)

网友:
一般电容没鼓是不要换的,你再查哪里帮这电容供电的,多半是MOS管和电阻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