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0 开机报警 一长二短

楼主(2009-05-04):
T20 开机报警 二短   看是显卡问题   加焊过北桥显卡 问题还是一样
有朋友碰到过不、?谢谢

网友:
这机器还修.直接换板.

网友:
再说的详细些,你的电压都测没呀,怎么上来就加焊呀

网友:
  都一长二短了,只定是电压有了,  诊断卡都跑数了   看来楼上的兄弟也是和我一样呀,

在等下,看看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没有装好也可能哦,我的就是

网友:
你查下显卡

网友:
换块显卡芯片。

网友:
加焊有时没用的。。换个新的。或重新植球试试

网友:
我的T21也出过这样的情况,但是把网卡去掉就过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
查北桥相关芯片

网友:
我修过一台这样的机器,开始也认为是显卡问题,换了也还是一样的,无奈之下,刷BIOS就好了。你的不知道可不可以试试。

网友:
显卡从新掷球,如果还不好。就换板子吧。这板子很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