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m30解密

楼主(2009-05-04):
开机就出现一个小窗口叫输密码.
这机器解开机密码也很麻烦么..密码芯片也不知道是哪个..又没有同样型号板的BIOS..
怎么解啊.高手说下.
开机密码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 3次密码错误出现一个溢出马

网友:
“密码芯片也不知道是哪个..” 是你没有寻找还是你真的不知道?
找主板上的24,93开头的IC, 肯定有一个是密码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