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华硕笔记本的维修

楼主(2009-05-04):
故障现象:短路,是别人修过的机器

维修过程:第一是先排除短路。CPU供电高管正反阻值为3,换后正常。二、补足板上缺少的电容、场管和主控芯片,加电0.5A掉电,测量无CPU供电,无显卡供电,测1844主供、激放、控制全有,后级无短路,高低管良好,换1844和CPU主控1544后正常。三、代码跑FF,且反复复位,重做SIS北桥后正常。

网友:
反复FF,为什么做北桥,能说下吗?

网友:
用的AMD的U,虚焊了检不过去就会反复启动。有一HP按CPU过码,不按就反复复位,这做北桥也是别人告诉我的经验,反正做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