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L 强行加电 也上不了电 无短路 查哪

楼主(2009-05-04):
845GL   强行加电 也不上电     CPU 供电  无短路

请问 一下  查哪啊

网友:
检查南桥有无短路.

网友:
不可能没有短路。。。把P4接口拔掉在试试。。看是CPU供电短路还是这边短路。。。打电源接口阻值。。
全都正常测查主板各个供电管。。1117看有没有问题。。全无问题可能是桥挂了。

网友:
看看ATX电源的14脚是不是拉底了
待命电压都有吗
12V的小方头对地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还是短路的问题,怎能说不短路,你打下电源接口的各个对地阻值

网友:
换一个IO试试 不行 南桥

网友:
要检查整板的供电是否短路,而不光是CPU供电!!!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一下各路电压有没有上来过,上来再掉肯定是哪里短路保护了,如果没上来过查电源IC及外围

网友:
先打阻看看呀

网友:
有没有什么芯片过热啊!!!!!!!!!!!!11

网友:
你的强开电是什么意思?你要把ATX电源的PSON信号接地,这样是强制开电,如果主板上的电压有些没有那就是有些PWRGD信号没有出来,由于上电时序的原因,所以后面一些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像这种问题只有打主板电源插头阻值来判断哪一组电路短路引起的,发现问题,跑线路修复损坏元件!

网友:
强行加电,CPU风扇转不,换个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