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做显卡出来的其它故障

楼主(2009-05-04):
加电跑4A,先做显卡。做后待机由0.03A变成0.16A,测量L9上果然无电压,换1845依旧,测4角、11角正常,测激放管D25输入端有5V,输出没有。换此管,待机正常。

网友:
吸收点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请教L9是那个芯片 我手里也有一块T40不上电,待机0.04A

网友:
待机0.04A,按键无反应,南桥的可能性大,L9是1845控制的一个电感。待机应有1.8V电压。

网友:
经典,算是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