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00怎么拆装啊

楼主(2009-05-04):
HP500怎么拆装啊  ,键盘,屏拆下来了,后壳怎么打开取出线路板啊?是不是带扣子的啊

网友:
HP500还是比较简单的 还是一句老话,胆大心细

网友:
记得有一款机器键盘得向屏那边扮```

不记得是哪一款咯```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碰到的一个机器``它的键盘下面有个铁冒``有个槽的``你用慢劲扮扮试试看``

网友:
以解决,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