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93GW 1/3 白屏请教?(已解决)

楼主(2009-05-04):
大家好,有个BENQ FP93GW 朋友说开机的时候屏幕上方1/3处发亮,下面2/3颜色正常,有的时候又不会出问题。这两天不行了一开机就上方1/3就变白,好像是调得很亮的那种效果。我没拿到机器碛在。在网上搜了一下,此种机子出现上方1/3发白的不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此问题。故障定位在屏或是驱动板的原因。哪位有这个机子的固件呀,麻烦共享一下。谢谢

确定是屏的故障,是由于焊接不良引起的。手工无法修复。

网友:
这种情况也不好说。代换法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