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跑C3求助

楼主(2009-05-04):
现在手上有台HP 520的机子,开机测试卡跑到C3就停拉,加焊内存槽,还是老样子,之后量内存数据线,发现有两组对地阻值和其它的相差6,这样会不会是北桥坏了?
求助

网友:
应该不会坏了,换个内存放电清楚comos看看

网友:
按压北桥 擦BIOS试试

网友:
你先多洗洗槽,换其他内存试试,你说的2跟阻值不对的线,量一下是否相连短路了,没短路应该为正常,再压下北桥试试。,其次量它的供电,时钟,数据管理总线2跟,,不行在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