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 P奇怪故障

楼主(2009-05-04):
强行关机后无法启动,待机0.01A,无3.3V、5V输出,换TB、PMH、1989、LM26、Q59、H8及其周边元件都没作用,拔电再插上电正常,保护后,测D12的PWRSHUTDOWN对地为0,现在还没修出来,请教高手指点!
无法启动

网友:
楼主换了不少芯片,你怎么能保证换上的芯片都是好的呢?

网友:
换完后和原来故障一样,应该是好的,问题还在没找到故障点

网友:
关机后测南桥晶振有没有波形啊,没有的话那可能就是南桥吧!

网友:
这个时候待机是0.01A,可能条件还不够或者保护了,先查一下TB的59脚有没有VCC3SW这个待机电压出来,如果连这个也没有的话,PMH4就不会工作的了

网友:
系统供电就没上去,南桥没有参与系统供电,建议核查系统供电芯片及外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