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第一次修理显卡。脑壳都搞大。大家来看看杂修理。

楼主(2009-05-04):
我原来是修理主板的。看了几天显卡论坛资料。今天第一次出手。就遇到大问题了,恼火。。

一个 FX5200  AGP  点不亮。  850风台。 风力2。火力350。 GPU吹上一分钟,上机点亮,跑系统3D 无问题。 收工。 棋开得胜。很高兴。

第2块 7彩虹 X700 128M  DDR3

不过 ,诊断卡跑 2B 。量图上一个MOS 管 ,杂个是 D-S 通的? 型号也不认识。搞个3055 代,没有效果。 GPU 好像是无铅的。 上机没有效果。

对显卡不在行。一直都是修理 主板。 测试点都不太了解。 供电 和时钟 参数,

大家给说测试点在那里。。。

网友:
x700不好修,一般BGA空焊的多,我用BGA焊台搞的,修好在50%

网友:
D--S通?阻值多少把对管拆下再测  还有测一下2个SOP8的MOS管

网友:
杂个这个PCB 是通的,我还以为这个MOS烂了。 真是希奇。长见识了。 修理主板N多了从来没有见过。
显卡真是有意思。

今天摸了背面有2个 芝麻管,温度太高了。放大镜一看好像已经爆掉了。

请问下斑竹 这个杂个代换? 谢谢。。。

上面有 这样的字母 W 04 52
  还有一个是 A7W 54

网友:
测测主芯片背面的贴片电容 看看短路没有  供电和时钟和主板大体相似

网友:
正常gpu阻值0.005--0.007
更换1575  和那两个管子  最好把两个cmos管也换掉
然后检测 晶体

网友:
gpu供电正常后,颈侧晶体发现不了问题  加焊gpu不行换gpu

网友:
第一块显卡是用风枪直接吹GPU?又学了一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BCE三极管就可以的 例如WT04  主板上多的是

网友:
遇到5200不检测就加焊? 我怎么加焊次废一次 郁闷大家都用什么检测啊

网友:
正常gpu阻值0.005--0.007
更换1575  和那两个管子  最好把两个cmos管也换掉
然后检测 晶体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等下 马上开工修理。

2个 CMOS 管?
是不是 多了一个 C 字母?
时钟晶震电压多少?

网友:
遇到5200不检测就加焊? 我怎么加焊次废一次 郁闷大家都用什么检测啊
引用 网友C:

杂不检查? 我是按照 修理 主板的流程来 搞的这个卡。

先看有不有烧糊的东西?PCB有不有断线的地方,别人修理过的地方。清洗显卡上的垃圾!

再 量下 那 2个 MOS 管S脚。 这个是 DDR 颗粒的,电压和主板一样大概是 2.5左右。

摸下全部的颗粒 有不有发热厉害的!  电子的东西 有个 特点。 通电工作就发热。物理说的能量转移。 太热和太冷都说明 这个东西 不正常。

打下 VGA 接口 对地2极体植。有没有问题。这个和主板 积成显卡VGA 一样。

还有这个 FX5200  是山宰工厂的, 做工垃圾。 风扇拿来的时候都不转了。GPU 上电好久,都没有多少温度。显存有。MOS管都是好的。 对地2极体植 有点偏小。 ----------推断 风扇不转。 GPU 温度高,已经虚焊鸟。  马上 搞850吹。

这段时间 搞主板。 NFORCE 的 520。6100。NF4 。。。。。 单桥的。10块起码有4-5个都是桥的问题,不是虚焊鸟就是桥报废。 哈哈。。。有意思。  还有那个 PWM 管问题也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BCE三极管就可以的 例如WT04  主板上多的是
引用 网友D:

好的,谢谢斑竹。

问问。修理显卡。是不是 按 主板来的。

先供电------ 时钟-----扶位? 先卡有没有复位?

还是 量主板  PCI接口的 电压 什么 +-12V 。SB3.3 。。。。。这些正常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