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灯管改装

楼主(2009-05-04):
我的是15寸的液晶屏幕,外接直流供电24V,此显示器是工业机器上用的,屏是夏普的,灯管是两个L型的,显示器的灯管总是在使用4-6个月后发红或变暗,我想改成上下各一个灯管(直管)试试,不知高压板用不用调整,或者哪位高手能给我个好的建议。

网友:
灯管改的话 显示效果会变的差点

网友:
灯管对高压板的电压相近可以不用换,亮度上肯定有影响,还要考虑聚光板反光板集光槽等的问题,比较麻烦

网友:
先试了再说

网友:
这个可以试着来改,应当可以的

网友:
使用4-6个月后发红或变暗 应该高压电路有问题。不是灯管问题。

网友:
哥们,像这种情况,我应该从哪方面入手解决高压问题,请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质量问题,L形和U形的灯管很多都是拆机的

网友:
换成直管的以后通用性就强,不过得连背光板一起换

网友:
灯管质量问题是最主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永盛科技小曾说的对,如果不是一起改有可能高压板保护。因为灯管不同,反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