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171WP3故障

楼主(2009-05-05):
竖线修好容易返工!大家有什么好方法么???
还有这种屏的竖的亮带!!!是咩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屏的软排线出问题了.

网友:
知道是软排线出问题了。。。。。。。。

谁有材料么!

还有维修设备不好还是怎么的,我这几家搞屏的,可以修,但好好都用不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