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研仪LAB TOOL-48如何区分原厂和国产仿品

楼主(2009-05-05):
LAB TOOL-48编程器04年就停止更新了,主要因为国内仿品太多,请问如何区分呢?
现在LAB TOOL-48XP也出仿品了,研仪以用SN号来验证了。

网友:
干嘛要区分呢?我见人家仿冒48也很好,而价格很便宜。

网友:
呵呵,我知道宇光 大侠也有一台LAB TOOL-48,原来听您说LAB TOOL-48可以工作在XP下,不知如何来实现?
仿的很多人都说工作稳定性不如研仪的好,而淘宝现在有很多出二手LAB TOOL-48,都说是原厂货,难道仅仅看做工?

网友:
我那台是2002年买的,尽管花了3000元,但我都怀疑我的48就是仿冒品,当然我用着也没发现什么问题。我看过原厂48XP,比我的做工要明显好。
2006年时,仿冒48就800元了,现在不知道低到什么程度了。
你用它的最后升级版4.67,在XP下就能工作了。只是注意部分新主板的并口除了接48外,还有其它并口设备的话可能会有冲突。比如我的主板是7050芯片组的,以前我用方正文杰A280,安上48驱动后就不能用了,我也找了原因,但没解决,没法子只好把方正文杰A280买了,换了USB接口的惠普1020。

网友:
我那台是2002年买的,尽管花了3000元,但我都怀疑我的48就是仿冒品,当然我用着也没发现什么问题。我看过原厂48XP,比我的做工要明显好。
2006年时,仿冒48就800元了,现在不知道低到什么程度了。
你用它的最后升级 ...
引用 网友A:

真品01年要6000多,好象48只支持3.3V的器件,现在很多1.8V都不支持了,必毕竟是过时的东西,不过做工控方面的挺好。48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适配器少,同一个适配器可以刷好几种的,西尔特的就麻烦点,虽然它的品质很好,但也是很贵,买的起马,配不起鞍。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正品都是双面焊的,仿的多是单面焊的,不过这也不能做参考依据。工艺现在很容易实现的。
现在48XP高仿也出来了,就不知性能怎么样了。。。。不知能和3000U比不比不。。。

网友:
真假我都用过,一样的,都可以刷。

网友:
“48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适配器少”,的确如此,而且研仪还给出了自制适配器的接线表。
现在我们那个580U最常见的TSOP40适配器我都没搞明白怎么做呐。
前几年研仪就推出48UXP了,当时报价6000吧,我都不敢买了,没那么多活。
另外你也可以看一下河洛的新款ALL11,功能很强大,2006年我在哈尔滨就见到仿冒的了,不贵。
现在还有一款来自欧洲的牛编程器——ELNEC,2008年时我们这儿报价8000,据说功能很强大。

网友:
我有一台就是原装48,说明书上盖有广州双龙电子的章,当年买成5800元,那时修街机电脑板用的,那时就因为它能写16M的EEPROM,而且速度快,支持3.3V 的芯片,网上看到能升级到48XP ,但升级套件不知到那买.现在就偶尔用一下.

网友:
“48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适配器少”,的确如此,而且研仪还给出了自制适配器的接线表。
现在我们那个580U最常见的TSOP40适配器我都没搞明白怎么做呐。
前几年研仪就推出48UXP了,当时报价6000吧,我都不敢买了,没那么 ...
引用 网友A:

ALL-11是不错,只是淘宝上没看到有卖二手的,看到一套ALL-11C2的,是11的简版?
更好的就不敢想了,太贵了,我们只能算业余级的,成本很难收回来。
传几张仿的48照片。

网友:
我有一台就是原装48,说明书上盖有广州双龙电子的章,当年买成5800元,那时修街机电脑板用的,那时就因为它能写16M的EEPROM,而且速度快,支持3.3V 的芯片,网上看到能升级到48XP ,但升级套件不知到那买.现在就偶尔用一 ...
引用 网友B:

呵呵,哪可是真品,不过如果升级到XP一定不便宜。还不如买个仿的。

网友:
仿的软件不能升级,支持的芯片不明,所以不敢买。

网友:
我记得原厂的48在2005年末就停止升级了,4.67是终结版。仿冒48既然是仿48,那48支持什么它就支持什么。以前网上有4.67版支持元件的列表,看一下就知道是否支持你要编程的芯片了。

网友:
我是说仿的48UXP不敢买,软件升级有问题,支持的芯片不明。

网友:
LabTool-48UXP 升級套件
方案 A. LT-48 ( Firmware Ver 1.9 ) *(註1) 無法升級為 LT-48UXP.
方案 B. LT-48 ( Firmware Ver 2.0以上 ) *(註2), 欲升級為 LT-48UXP, 只需購買 LT-48UXP 升級套件.
方案 C. LT-48XP 欲升級為 LT-48UXP, 只需購買 LT-48UXP 升級套件.
註1: 不支援 3.3V device, Upper_PCB 版本為 A3.0 或 更早 A2.0
註2: 支援 3.3V device, Upper_PCB 版本為 B1.0

PCB 版本為 B1.0才能升级

网友(2009-07-13):
我也想搞一个来玩,但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支持现在常用的BIOS芯片?

网友:
现在新BIOS芯片很多48都不支持,所以48不适合于搞笔记本、主板维修了。但是如果搞工业、医疗维修的话,还是可以的。

网友:
仿制的用正版软件的话,机机会冒烟,然后就再也不能用了.

网友(2009-09-26):
假的48UXP到底如何?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快2年没用了,是我还在用RF2148U的时候朋友该行放在我这里的。感觉支持的型号还没那个RF2148的多,现在换580U了

网友:
我问了本地经销商48UXP的情况,经销商说只有国产的,也就是只有仿冒的,但经销商保证使用肯定没问题,我动心了。

网友:
前几天一徒弟买个研仪的.唉,回来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光盘的表面是空白的.编程器上没有写厂家.

说明书也没有一本.假的太假了.

网友:
我还有一套ALL07和LT-48都是原的放那里当古董

网友:
lt-48现在用处不大了,主板上好多芯片都不支持,我这还有3台,都是以前买的山寨货,当时用起来还不错的,现在用的BEEPROG山寨货,也还可以,目前没发现列表里支持的芯片不能刷的情况.

网友:
LT48卖那么贵,但是好象连24RF08CN这样的芯片都不能刷。

网友:
24楼,能讲一下BEEPROG这款老猫牌编程器的特点、实际使用效果吗,我在欧洲某知名杂志上见过对它推介,应该不错吧?
无边版主,LT48的确不支持24RF08,就是LT48UXP也不支持,不过现在我们有了IBMpass这样的软件,我觉得比通用型编程器更好。LT48UXP仿冒货价格低得出乎我意料,我这才动心。
下面是48UXP支持器件列表,感兴趣的可以看看:

网友:
还有“稳定压倒一切”,这正是48厉害的地方。

网友:
我也搞了台二手的原装48,有时间再拍个图大家看。

网友:
欢迎上图,对原装我很有研究,主要看下板的运放,还有电源板及整体做工。

网友:
还有“稳定压倒一切”,这正是48厉害的地方。
引用 网友A:

48刷写非常稳定,这比国产的要强很多,还有河洛的,只是价格太高,不理一般的人能承受起的。

网友:
lt-48现在用处不大了,主板上好多芯片都不支持,我这还有3台,都是以前买的山寨货,当时用起来还不错的,现在用的BEEPROG山寨货,也还可以,目前没发现列表里支持的芯片不能刷的情况.
引用 网友C:

有时间可以向大家介绍一下BEEPROG编程器,我对这个也很有兴趣。

网友:
我也有一套 ALL-07,原裝的。当时应该沒仿冒货吧?
也在用 IBMpass 这软件。下了 LabTool-848XP_ALL.pdf,谢谢宇光。

正在网上查找 BEEPROG 和河洛的资料。
等树叉版主介绍 BEEPROG 编程器。

网友:
ALL-07,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它是我见到的第一款高档通用编程器。最早(12年前)是在修手机的地方看到的,后来98年我们研发部有一台,我们用来写日立H8的。

网友:
我早年专修手机与传呼机。
ALL-07 我后来也有用来刷主板 BIOS.
今年头也刷了个 4M BIOS.

宇光,现在在用哪个编程器?

网友:
LT-48、TOP-2004各一台。LT48为我挣了不少钱,TOP-2004携带方便。
48应该是仿冒货,2004正是因为是仿冒货,便宜,才买的。

网友:
LT-48 早年算是不错的通用编程器。那时想买,因手上的活 ALL-07 都能做,就拖到现在。
仿冒货沒关系,能用就可以。少看到有人用 ALL-10? HiLo 的有沒仿冒货?

LT-48、TOP-2004 有些新 IC 刷不到了吧?
宇光,你编程器多用在什么地方? 我这怎么很少机会会用到。

网友:
48刚买时是修主板用;2006年6月起为人代工T300(配汽车钥匙的,开锁的都知道),写ROM;2006年9月起为人代工生产柯尼卡复印机打印卡,写MBM29LV800T;之后还修柯尼卡自动进稿器;前些日子写了一批AM29LV160DB。可以说48为我立下了汗马功劳。
2004常用来修LCD显示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
哦,这些工作都需要有熟客,朋友或同行介绍。

Top 编程器是中国厂家制造的吗?我沒找到厂家网址。
淘宝上 BEEPROG+ 价格相当高 5千多,ALL-100 4千多;有看到 2千多的,是仿冒货吧?
你接下来要买 LT-48UXP?仿冒的什么价格?我是看上了2千多的 BEEPROG(旧版)。
我在 ELNEC 厂家网上看到的 Universal programmers 有两种 BeeProg+,SmartProg2。有得下载支持器件列表。

网友:
这几个产品都是为朋友代工的,哈尔滨市场容量小,我又没什么名气。
Top 编程器是广州长兴晶工的产品,http://www.top2048.com/
价格明显便宜的ALL-11都是仿冒货,我2006年就见识过了。
仿冒48UXP的报价是2400,我犹豫中,现在活少。
BEEPROG和BeeProg+的差距不是很大,好像BeeProg要少支持3000多种器件。

网友:
谢谢宇光。
正在网上查 Top 的资料。这公司的编程器价格较低。使用起来不知如何?

SmartProg2 价格较低,不知道好用吗?器件支持比 BeeProg 要少。

网友:
我那假冒TOP2004使用效果不错,虽然速度远不如48,但看在比较稳定,没出过乱子,而且只要330元(2006年价),我认为不错。

网友:
现在考虑找个 Top 的试试。
Top 有几种新型号,Top 2049,Top 2009,Top 3000,Top 3100,Top 3048?

请问国产较好的通用编程器有哪些? 希尔特?

网友A:
ALL-11是不错,只是淘宝上没看到有卖二手的,看到一套ALL-11C2的,是11的简版?
更好的就不敢想了,太贵了,我们只能算业余级的,成本很难收回来。
传几张仿的48照片。
引用 网友D:

我刚在淘宝上看到有二手的ALL-11。1800元,1650元。

网友:
我手上这个BEEPROG是高仿机,可以用最新版软件,但不能连机升级,否则机器要被锁掉,目前最新的2.62版软件支持器件47708种,电脑上见的到芯片目前还没发现不支持的,稳定性也不错,比我的SP3000U强的多了,支持三星液晶的NT68F63LG,但刷此芯片要在转接座上加一个电容,不然部分芯片无法写入.另外就是器件信息比较全面,包括器件型号命名规则等信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先下个软件,进DEMO模式看看.

网友:
附上我的机器照片

网友:
界面截图,NT68F63L转接座加电容对SP3000U同样有效

网友:
高仿机,贵吗?
最新软件,48295 supported devices by 2.63 version of SW (24. Sep. 2009)

网友:
哇,又升级了啊,我也去下一个新的.2K多,不算贵了

网友:
但要注意,这个机器还有一种是不能用新软件的,只能用买时自带的

网友:
但要注意,这个机器还有一种是不能用新软件的,只能用买时自带的
引用 网友C:

谢谢。
你也是个狂人,工具相当多;当玩具。

网友:
楼上是干什么的,大款,大款,不是搞计算机维修的吧?

网友:
50楼的工具好啊,一看就是大手笔花钱的工具烧友.

网友:
顺便秀一下我的其它工具
引用 网友C:

一台日本爱德万台式万用表
安捷伦 Agilent 6575A 直流电源
一台数字电桥
示波器因该是力科的吧,这个我不敢肯定。
楼主一定不只是修电脑吧,可能是搞开发方面的。

网友:
希尔特的确是大陆地区编程器中最好的了,只是与台湾、乃至欧洲的厂家相比,就不够大气了。
它的适配器快让我疯了,之前我发过一个关于580U如何烧写S29AL016的求助帖,那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到现在我都没搞清是我DIY的适配器问题,还是编程器自身的问题。好在我自备了48的TSOP48适配器,在48UXP上得到了正确的数据文件,写到48支持的AM29LV160里,替下了S29AL016,圆满完成了任务。

网友:
cqcdp,你的BEEPROG高仿机价格多少,是否轻便?48UXP有一点让我不爽的就是铁壳子太沉,没长进。

网友:
去年买的,好象是2400,不带适配座,具体价格记不清了,这个机器也是铁壳的,但重量应该比48的轻,整个体积就要将近小一半,我以前用XELTEK的刷过TSOP48的芯片,就用48的座,好象是要将转接座的下半部分和芯片反向,具体是怎么搞的记不清了,用这个方法刷过路由和XBOX360的TOSP48的ROM.

网友:
BEEOROG的转接座就好办的多了,基本上都是一对一的连接.

网友:
希尔特的确是大陆地区编程器中最好的了,只是与台湾、乃至欧洲的厂家相比,就不够大气了。
它的适配器快让我疯了,之前我发过一个关于580U如何烧写S29AL016的求助帖,那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到现在我都没搞清是我DIY的 ...
引用 网友A:

我从前用 ALL-07 也一样,转接座,电脑软硬件,编程器软件都让我发疯。
后来把它们都狠狠的修理一顿就沒事了。主要是 ALL-07 的转接座插口。
大陆地区编程器中除了希尔特,还有哪家的可以考虑?

请大家多指点。

网友:
cqcdp,能确认580U可以使用48的座吗?我试了不行,这个问题都烦扰我两年了。难道真是我的580U有问题?

网友:
44# 57#,改或使用別的厂家的转接座,是很花时间的。你行呀。

购买时,编程器转接座的价格与通用性都应该考虑在內。厂家技术支持也很重要。

网友:
XELTEK的TSOP48转接座也是一对一的,刚用几个芯片测试了,用48的座需要改造,至于S29AL016不能刷,应该是编程器问题,这样的问题在XELTEK上并不是个别现象.

网友:
小改之后的48座图片,将以前的连线全部断开,再一对一连上就OK了,弹跳座部分不动.我现在的BEEPROG就用的这个,40和48通用.XELTEK的TSOP40与LT48的是通用的,TSOP48不通用.

网友:
cqcdp,我看你对编程器如此熟悉,定非平常之辈,请问现在从事哪行?

网友:
能有这样详细的讨论很好,请cqcdp 兄多为大家介绍编程器方面的知识。

网友:
树叉版主请多指点,大陆地区编程器中除了希尔特,还有哪家的可以考虑?
另外,我发在 43# 的回帖,你有看到吗?

网友:
河洛型号非常多,同样的11有三种之多,具体差别不了解。

ALL-11C2  并口接口。
ALL-11A      USB接口
ALL-11P3    USB接口

网友:
ALL-11C2 -- Parallel connection to the PC.External power supply.
ALL-11A -- USB connection to PC,Internal power supply. Obsolete model.
ALL-11P3 -- USB and parallel connection to PC,can work with PAC-GANG-08. Internal power supply.

网友:
小改之后的48座图片,将以前的连线全部断开,再一对一连上就OK了,弹跳座部分不动.我现在的BEEPROG就用的这个,40和48通用.XELTEK的TSOP40与LT48的是通用的,TSOP48不通用.
引用 网友C:

河洛的转接座,当时很贵,不想多花钱;把转接座的部份连线断开,接 jumper 改成其它 I/C 能共用。
连接线都在中间层,上下看不到。

网友:
打算自己DIY个TSOP56-DIP48的座,没有弹跳做,做成焊接的,查了一下资料,ELNEC的TSOP56-DIP48的转接座有10多种接法,还分8位16位,晕了.目前只找到一种接法的资料.

网友:
打算自己DIY个TSOP56-DIP48的座,没有弹跳做,做成焊接的,查了一下资料,ELNEC的TSOP56-DIP48的转接座有10多种接法,还分8位16位,晕了.目前只找到一种接法的资料.
引用 网友C:

目前是有11种,以后不知道了。
用 69# 那样,做些 jumper;应该会少许多活,不需要把所有的转接座都做到完。
以前有买了个 TSOP56 的弹跳座要 DIY,查了资料也和你一样,头晕了;结果到现在你提醒了我,座跑哪去了。

网友:
Lab Tool 48uxp 是不是 USB 2.0 480 Mbit/s? 好象不是。
XELTEK 西尔特 580u, 3000u 都是 USB 1.1
Wellon 威龙 通用编程器 VP-890,VP-690,VP-490 都是 USB 2.0 480 Mbit/s.
HI-LO SYSTEMS 河洛 ALL-100 是 USB 2.0 480 Mbit/s.
Elnec BeeProg 是 USB 1.1, BeeProg+ 是 USB 2.0 480 Mbit/s.

网友(2009-11-16):
lt48uxp支持的芯片也没580U多,现今这个年月研仪的机器不出色,只是当年出lab48时多项全球第一赚了一把人气,也是得益于台湾当年的游戏机板卡业务的迅猛发展,包括河洛。关于适配器真正的智能编程器48脚以下都是通用的,这是现今对智能编程器的起码要求,这也就是要求当代智能编程器具有真正的48针万能驱动,某些产品宣传是48针万能驱动,实际一看适配器就露馅了,何况有些产品甚至还是早期的dip40.44。只有一些经济型产品会为节省成本会采用越位插入法。48tsop座两种基本型,真正的智能机只配一种tsop48座。elnec,西尔特和威龙是一样,一一对应,labtool,周立功的1脚要转到中间后面依次退。淘宝上有现成板卖5块片,可同时用于两种类型机器。威龙的tsop40封装共用tsop48座。usb1.1,usb2.0只是提高速度的一个方面。内部电路做不好干扰太大,速度就和布线优良的usb1.1一样,甚到不如,不顾信号干扰刻意追求速度的结果就是部分芯片写不进去,要加个电容改善电路幅频特性。好的编程器坏的少,坏的lab48十有八九是仿的,原装不是不坏,而是坏的少。关于芯片烧写大家不应只关注型号,而更应看它的工业封装标准,编程算法。型号不同的芯片,有时程序内部往往是作同一芯片处理的,只是外面换个马甲给外行看,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芯片数量上升了,一般的外行人也只要选对芯片型号就可以选定适合的编程算法,使编程器使用简单化。

网友:
深空旅行,谢谢。
我之前在网上搜索,只感觉国外 elnec,国內西尔特和威龙较适用(我个人)。
因为沒实际比较,一直不太肯定;现在多了解几样东西。

网友(2010-01-17):
回复 网友A:

关于580U如何烧写S29AL016 s29al016 是工业标准的闪存封装,肯定是你适配器不对。